请教protel pcb网络改变后如何 更新到原理图?

楼主(2009-09-28):
    pcb图修改后,如何更新到原理图?请教大家

网友:
    原理图修改了,到PCB中,可以更新,反过来,就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可以,在design-〉update schematic可以更新,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元件封装、标示 可改回去, 但是网络 改不回去怎么回事啊,在pcb中新添的网络也该不会去,
    7 O. Q3 B! o% g  {某网络改为pcb中原有的其它网络倒是能改回去,奇怪

网友:
    一般的思路是先更新原理图再跟新pcb,但先更新pcb然后更新原理图,也可以,你可以在记得的情况下手工修改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