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5.5和16.2的兼容问题

楼主(2009-09-28):
    之前安装的是16.2,用起来还可以
可是装了15.5之后提示16.2不能用。

    提示错误如下

    “没有找到cnlib.dll. 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可以解决此问题”

    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运行开始菜单的快捷只能使用其中一种版本。哪个后装哪个就能使用。
    要切换,直接修改环境变量CDSROOT的路径,如果license有问题,也要修改license的路径

网友:
    ~\cadence\SPB_16.2\tools\binswitchversion.exe,点击选择要运行的版本

网友:
    ~\cadence\SPB_16.2\tools\bin\switchversion.exe

楼主:
    我试过那个方法,可还是有错误
这次提示的是没有找到licenses .是不是要把环境变量在改一下才行呢? 4# Blues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可以了,非常感谢。
之前有个朋友写过一个代码和switch的功能是一样的。

分享一下。记得把其中的15.7改成你所需要的版本

copy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157.dat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set CDSROOT=C:\Cadence\SPB_15.7 set Path=%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Cadence\SPB_15.7\tools\specctra\bin;C:\Cadence\SPB_15.7\tools\pcb\bin;C:\Cadence\SPB_15.7\tools\jre\bin;C:\Cadence\SPB_15.7\tools\libutil\bin;C:\Cadence\SPB_15.7\tools\bin;C:\Cadence\SPB_15.7\tools\fet\bin;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
    start C:\Cadence\SPB_15.7\tools\pcb\bin\allegro.exe

网友:
    学习了,这样一来就能在同一系统使用两种版本的SPB软件了

网友:
    楼主,我的是15.2和16.0的,成功兼容。
    可通过Cadence Switch Release切换,但是我的15.2的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无故退出,及其它一些问题。
    想请楼主帮给个15.5的下载地址。3Q

网友:
    xiaoxiaosky
    你好,你说的是环境变量吗?
    具体步骤能说下吧,我不太会设置,谢谢了。

网友(2009-10-29):
    请问   xiaoxiaosky   把那段代码加在哪个文件?
谢谢您的分享!望指教!

网友(2010-04-14):
    6楼的方法可以用。但是好奇的是是否所有的exe都想关到path里了,是否会有漏掉的呢?
    p.s.楼上,在环境变量的path里加上6楼的那些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21):
      学习了 ,16.2  16.6 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