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請問 Eye diagram 的 bit interval 如何設定?

楼主(2009-09-28):
請問 Eye diagram 的 bit interval 的設定,例如我的 Clock 是 200MHz,到底 bit interval 要設 5ns 還是 2.5 ns ?
而水平一格要設多少時間才能看到比較正確的眼圖?

网友:
bit interval--------2.5 ns
水平一格要設多少時間才能看到比較正確的眼圖---------5ns(自己依实际显示效果调整时基)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bit intreval你这里需要的是设置数据位周期,因为时钟信号是没有眼图的,因此,不要用简单的时钟频率来判别与数据位的关系,而应该是bit interval=1/BR(bit rate),因为,由于时钟与数据的采样机制不同,同样的时钟频率,可能对应不同的数据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09-11-09):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4-06):
多谢二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