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疑问

楼主(2009-09-29):
最近在看一些时序方面的资料,可分析时序图时还是有些疑问,具体请看附件时序图“1.jpg”及相应逻辑图“2.jpg“,请大家帮忙一起看看,谢谢。
疑问:
1.图中TDCO是指什么时间,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CLK到DCO的TCO时间吗?
2.我写了一下它的相关时序方程:(不知是否正确)
  Tsu_mg=Tcycle+Tdco_max+Tft_dco_max-Tpd_max-Tft_data_max-Tsu
  Thold_mg=Tpd_min+Tft_data_min-Tdco_min-Tft_dco_min-Thold
(其中Tsu_mg为建立时间裕量,Tcycle为DCO的周期,Tft_dco_max为DCO的最大飞行时间,Tft_data_max为DATA的最大飞行时间,
 Tsu为建立时间,Thold_mg为保持时间裕量,Thold为保持时间)
3.用SQ仿真时,可以得到Tft_dco_max对应为DCO的settledelay的最大值,Tft_data_max对应为DATA的settledelay的最大值,
ft_dco_min对应为DCO的switchdelay的最小值,Tft_data_min对应为DATA的switchdelay的最小值.

网友:
1)是的,从时序图中看出,Data的Tco为图中的Tpd,DCO的Tco为图中的Tdco
2)时序裕量计算公式,此时序图可以理解成内部时钟系统,它与外部共同时钟的区别只是取消了原本clk两条支路中的一个支路,你的计算公式整体上是正确的,但要为了考虑裕量的最恶劣情况,做如下修正
Tsu_mg=Tcycle+Tdco_min+Tft_dco_min-Tpd_max-Tft_data_max-Tsu
  Thold_mg=Tpd_min+Tft_data_min-Tdco_max-Tft_dco_max-Thold

3)理解非常正确,无论是Data抑或是DCO信号在驱动端都是以CLK为基准的,即便后者也是时钟信号(准确的说应该是采样信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因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所以有很多方面还是比较模糊。
我刚才继续分析的时候又有个疑问,那就是建立时间裕量中Tcycle这个参数是怎么来的。一下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1.从参考资料(4.jpg)来分析看的话,这个Tcycle的参数相当于参考时序图中的Tdelay参数,为数据和DCO在芯片内部的延时。
2.时序图中我所标注的时间段即为Tdelay(请见修改后的时序图“3.jpg”),即3个时钟周期,也就是DATASHEET资料中的“OUT-OF-RANGE RECOVERY  3   Cycles ”,那么如此来看的话,时序裕量计算公式应该是如下:
Tsu_mg=3Tcycle+Tdco_min+Tft_dco_min-Tpd_max-Tft_data_max-Tsu
Thold_mg=3Tcycle+Tpd_min+Tft_data_min-Tdco_max-Tft_dco_max-Thold

网友:
能否上传数据手册或者告知器件料号
我想仔细看看再下结论
我的第一帖是按照共同时钟的角度来分析时序问题的
事实上,如果源同步的延时是一个周期的话,可以用共同时钟来替代分析,这样比较简单

但现在你提出的3倍延迟,我仔细看了下图3中并不是3倍周期延迟,而是3.5倍
DCO信号在CLK信号的下降沿触发
所以究竟是否是3倍周期延时有待证实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0.5个周期延迟
那个out of range recovery time和时序计算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芯片型号为AD6655,由于附件比较大,不方便上传,请需要了解相关资料的朋友直接在analog网站查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