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元件属性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能不能修改元件的layer属性后,丝印不变的操作,元件方位也不会变的

网友:
不明白lz的意思

楼主:
你把一个top层的元件改到bottom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你双击那个part属性,layer里面选,放哪层都行。不过也不能放错了

网友:
楼上的改法太危险了,一不小心网络都会搞错。
不过好像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