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pcb布线问题

楼主(2009-09-29):
大家好。
我刚才用powerpcb布线,按shift+左键,没有调出过孔。请问,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调出呢?
另外,假如我布好线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呀?
我是第一次做,很菜。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对于你没出过VIA 我就不清楚了。你有没有设置允许所有层走线。
布好线后。下步肯定是检查了:安全间距,连接等。
没问题可以出CAM文件了。

网友:
请确认下是不是开了中文输入法了。

楼主:
谢谢以上二位的回复。
我好好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设置过孔Setup--Pad Stacks--Via--Add Via

楼主:
5# jiangmingzilong 就是这个。我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