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是怎么做的 望大家指点

楼主(2009-09-29):
等长线是怎么做的 望大家指点

网友:
在Router 中画的 详见Router  教程

网友:
在Router 中把你要走等长的设定成一个组加到等长的线加到net----matched length pin oair groups组里就可以了

网友:
用蛇形线可以实现

楼主:
谁有简单的 等长线教程啊  摸了很久都不会

网友:
在Router 用蛇形线画等长啊!

网友:
在这里找,版主发了相关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