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5.0的封装,怎么样才能够在PADS2007里面使用?

楼主(2009-09-30):
POWER5.0的封装后缀名为*.pt4  后来把它直接改为*.pt07,  但是在pads2007里面用不了,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POWER5.0的封装在PADS2007同样可以用?  急!!!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

1.按“开始”--“Mentor Graphics SDD”--“PADS2007”--“Library  converter”,即可打开零件转换软件,
2.选择“Add Library...” 按钮, 指向你想转换的低版本零件库文件*.pt4,
3.勾选低版本零件库文件,
4.按“convert”即可转换成功,在原来的目录下即可出现相应的*.pt07 等库文件。
5.在PADS2007 的 library list 中就可以加入以前的库文件转换过来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