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打印问题

楼主(2009-09-30):
今天遇到一个怪事,一直难于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
如下图:我在打印的时候在Select  Items对话框中的Selected color选项中经常只有黑色和灰色这两种颜色,有时候没有颜色。
只有PCB刚画出来打开时看到过彩色,之后就再也弄不出来了。print我也选了,各种方法都试过。前辈们请指点。

网友:
看一下是否选错了打印设备

楼主:
问题解,前辈是个高人,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原来颜色种类的多少取决于所连接的打印机,我把打印机换成PDF打印机后,再点开一看里边就有彩色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