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yout中线路等长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layout中只能显示net的走线长度。但是实际使用中,我发现有如下问题:比如一个cpu先连sdram再连flash,实际上我不关心到flash的那一段走线,但是layout显示的长度是所有连线的总长,这样就会导致计算错误。还比如一个cpu时钟线连2个sdram的时钟的走线,走线用的是星型结构,但是layout显示的长度还是所有走线的总长,也会导致错误。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确实有问题,请大侠指点。

楼主:
没人答复自己顶,后来在router中找到可以查看pin pair的长度,但是pin pair好像不容易控制,本来是A到B,C的星型连接,但是pin pair是a-b和b-c,如果要修改,必须重新走线。还是很麻烦。

网友:
router里面,有个123的图标,可以改变拓扑结构。

改成:
A-B
A-C

楼主:
reschedule是可以修改拓扑结构,但是必须将布好的线删除后才能修改,而且改后会给走线增加topo规则,导致相同的网络无法连接在一起。如果将topo规则去掉的化,走线时又会根据走线次序修改你的拓扑结构。其实我只是希望看看每个pin pair的长度参考一下,pads的这个功能做得实在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