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中如何重新建一个板外框?

楼主(2009-09-30):
急!pads中如何重新建一个板外框?急啊。

楼主:
原来的板框删不了,新的又建不了,怎么弄哦?

网友:
谁说删不了 我经常删啊  右键选择board outline  左键选择整个边框 按Delete 就可以删了 我才删了一个

楼主:
是的,可以删掉。这块板以前别人做的,我现在在改这块板。我没有选中板框(右键board outline  ),因为全选中的话板内有些内容也会被选中,所以就只好一条边一条边的删除了。结果删了几条边后发现还在那里,就以为删不掉了。后来发现它是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弄了几个完全一样的边框。删掉一条还有几条。就以为删不掉了。) S4 u$ x# N1 K1 C) o
哈哈.

网友:
那可能是覆过铜了,你先执行PO快键后,再安上面的看看了

楼主:
是的.里面的确覆过铜.我先把大块的铜给删了.里面有些关键位置有小块铜没有去删,怕以后重新去覆麻烦,所以就只好一点一点地选择边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