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不见了,咱办?

楼主(2009-09-30):
请各位指教

楼主:
L2  就可以了

网友:
哇,好像乱点

网友:
LZ是摄像头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转换工具转换成PADS的??
我的也是这样的,也没找到什么办法。

网友:
有的时候也遇到过,点一下过孔就ok了。

网友:
LZ是摄像头高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他是摄象头高手呀,就单看他那个小板就能知道吗

网友:
display 中VIA 设置有问题哦

网友(2011-09-09):
在view  net里把所有网络选中,在左下角None选中,应用即可

网友:
楼主,你输入无模命令 DO 试试看。

网友:
对,DO 无模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2013-04-13):
今天我也遇到,过孔消失,点过孔位置又有,无模命令D就搞定了。

网友:
显示层不对吧 切换到1层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