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布线与布局问题

楼主(2009-09-30):
我布完一个板子,现在想对这个板子,进行整体翻转90度.出现报错如下:
请问这是啥问题,要什么解决??

网友:
你是有些元件给你上了“glued”。
解决办法:
1、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选中“SELECT COMPONENT”。
2、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把你的PCB全部圈住(即选中全部元件),于是放开鼠标。
3、再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子菜单上选中“PROPERTIES”(2007/即是打开元件属性一项)。
4、打开元件属性对话框后,把“GLUED”前面方框选为空白,再点确定 OK搞定!

网友:
为什么想整体翻转90度 有什么作用?

楼主:
主要是想将多个PCB进行拼接,所以会用到整体翻转,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2# mark007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