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相互转换PROTEL

楼主(2009-09-30):
    pads格式文件与protel格式文件相互转换的方法或软件

网友:
    pads文件转protel可以在pads导出asc文件格式,再用protel99导入就ok,protel99转pads用这工具可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DDB2PCB 用法
       运行DDB2PCB.EXE时出现“Cannot find the font file'romansim.fnt'是怎么回事?

网友:
    正需要这个软件,下来试试。

网友B:
    改一下 ddb2pcb.ini

    [General]
DoDesigns=1
    DoLibs=1
PathToDesigns=c:\ddb2pcb\files
    PathToLibs=c:\ddb2pcb\lib
OverwriteFiles=2
MergeCoppers=1
    KeepNetColors=1
    RenameLayers=1
CommentAsDevice=1
    [Design List]

因為解压后,Path 不对

    文件夾有二层,修改 dd2pcb.ini 为

PathToDesigns=c:\ddb2pcb\ddb2pcb\files
PathToLibs=c:\ddb2pcb\ddb2pcb\lib
    OverwriteFiles=2

    保存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你好,在出现以上警告时我修改为正确的路径,请指教!

网友(2013-03-19):
    谢谢   按照你的方法成功  正急需要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 ddb2pcb.ini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收藏,留着以后用!

网友:
    protel导入AD9以上版本,pads用9.0 以上版本,互转很轻松,以前我也用楼上那种软件转换,麻烦错误几率也高

网友(2017-08-21):
    非常不错的工具,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