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人了,求助关于pads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如图所示,点击OK后  应该会出现一个安装的界面, 可我怎么也点不出来, 点了OK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试了好几次了 都不行,,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放完假后, 我就要赶着交板。。。。。请各位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要把PADS放在英文目錄下才能安裝.

网友:
恩恩目录问题

网友:
要将杀毒软件关掉。

网友:
如果以前安装过的话
必要要卸载干净才可以的
当然重装系统是最干净的卸载了

网友:
首先是生成lisence文件,然后就是安装咯
一定要禁用杀毒!
还有就是要是你先前安装过的话,要删除以前的文件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