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atasheet画封装

楼主(2009-10-01):
如何用datasheet画封装
我想用protel99给这个单片机画个封装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利用datasheet填参数
1应该选什么封装
2单位是什么
 3为何会有两个值(一上一下)分别代表什么
第二张图是要填什么参数,是管脚的长宽还是高度?
怎么从datasheet上看出该填多少?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比看图说话一样

网友:
细心看看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
    你要看下注释部分 ,看是最大值、最小值;还是英寸、毫米
第二张图长度你需要用尺寸减下14.20-12.20

    另外,这是标准封装,库里自带的,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