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J45网口下面为什么要挖空到网口变压器的中间而不灌铜?

楼主(2009-10-01):
大家谁能告诉我理由。。谢谢!!

网友A(2013-09-13):
这是由于GMAC千兆以太网信号速率较高,变压器芯片正下方还有变压器和网口连接器附近区域的地需要挖空处理以减小总线信号之间的串扰。

对于此部分的PCB设计具体的要求如下:
1、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在 2~3 倍线宽。
2、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3、关键信号,如时钟信号等,避免紧邻数据、地址总线。
4、避免地址/控制信号紧邻数据信号。
5、DP/DM 布线与其他信号线也应尽量距离远,保证最小的串扰。
6、信号线长度以时钟线为基准,控制在!50mil 以内。
7、变压器芯片正下方的地需要挖空处理。
8、变压器和网口连接器附近区域的地需要挖空处理。为了防雷击,网口地使用
   1nF/2KV 电容和单板GND 单点连接,网口地和单板数字地的隔离距离要大于
    3mm。
9、MDI+_0、MDI-_0、MDI+_1、MDI-_1、MDI+_2、MDI-_2、MDI+_3、MDI-_3 差
    分对尽量等长,长度控制在5mil 以内,差分阻抗控制在100Ω。

网友B(2013-12-11):
现在千兆网口一般变压器都内置在RJ45连接器里了,这个应该是百兆网口吧。
挖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很多以前的经验做法其实未必就是对的。我们公司网口下面不做挖空,我也测过,根本对下面的地铺铜没什么影响。
如果RJ45是金属壳,那么需要将壳接到PE导到接地柱即可。如果是塑料壳就不用管了。
挖空其实对网口差分线的阻抗控制是有影响的,如果计算时没考虑挖空就会有很大的偏差了。

网友C:
    对了。网口差分要做阻抗吗?、

网友D:
    都挖空了,信号参考哪一个平面?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C:
    对了。网口差分要做阻抗吗?、

    网口到phy的那段不控阻抗,

网友:
    多数是考虑静电,浪涌,放弃了这一小段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挖空了,信号参考哪一个平面?

    网口到变压器这一段不控阻抗,加粗走类差分即可。变压器到phy芯片这一段才需要控阻抗。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GMAC千兆以太网信号速率较高,变压器芯片正下方还有变压器和网口连接器附近区域的地需要挖空处理以 ...

    千兆网我没有做过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千兆网口一般变压器都内置在RJ45连接器里了,这个应该是百兆网口吧。
挖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很多以前 ...

确实如此,很有道理

网友:
    看你这个图上面,RJ45的差分对都从变压器底下走线了

网友:
    有用处,学习了

网友E:
    做隔离啊,小傻瓜,RJ45有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隔离啊,小傻瓜,RJ45有数字电路

为了隔离的话,走在内层,上下左右立体包地(地网络),是不是就隔离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