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里网络号的连接drc出问题

楼主(2009-10-01):
orcad中每个网络号都需要2个或2个以上的连接吗?
我做了个测试,用一个芯片定义了Vcc和GND两个管脚,类型为power,分别连了Vcc25和AGND
DRC时提示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GND
                    SCHEMATIC1, PAGE1  (8.50, 2.9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VCC25
                    SCHEMATIC1, PAGE1  (6.90, 3.20)
请教各位,无论是信号脚或电源和地管脚,至少在原理图上都要connect吗?

网友: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要看你实际的连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