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已有元件的PCB追加网络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0-02):
正在改一块板,上面已经放有元件,我重新做了一张原理图后,想把这一部分追加到PCB里面去,在向PCB里面加网络表的时候总出现如图的错误提示.弄来弄去也没办法解决.但如果我新开一个PCB文件的话,又能够把网络表加进去.哪位大哥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出现的问题提示

出现的问题提示

网友:
国庆加班?3倍工资噢.
你要把新网表导入新的PCB,再拿旧的PCB和新PCB来比较.把比较的ECO文件导入要修改的PCB就可以了.
在TOOLS里面有

楼主:
国庆没有加班,自己随便在弄一下.对PADS还不熟.但现在工作上要用到这个软件.
我先按你的方法去试一下.

楼主:
正在试,但还不清楚哪些选项需要选择.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当时就是直接在原来的PCB上直接导入的新的网络表.那次我是用的protel做的追加部分的原理图,再导入原来的PCB.那块PCB以前导入的是orcad产生的网络表.
这次呢,这块板以前导入的也是ORCAD产生的网络表,我要追加的网络表也是用的ORCAD生产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