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焊盘为啥叫热焊盘,表贴封装的焊盘是热焊盘吗

楼主(2009-10-02):
如题

网友A:
元件引脚穿过焊盘焊接时,若此时焊盘与大面积的覆铜连接,且伴随电流较大带来的温升,从而影响元件引脚连接的可靠程度。此种情况若采用热焊盘连接,通常为十字型的连接符号,可以很好的散热,且保证引脚焊接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
我做的板因为电流比较大,基本不用热焊盘,生产中也没听说有什么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2012-02-02):
不是说十字连接符号那个焊盘是在焊东西的时候散热的吗???

网友(2012-12-01):
引用 网友A:
元件引脚穿过焊盘焊接时,若此时焊盘与大面积的覆铜连接,且伴随电流较大带来的温升,从而影响元件引脚连接 ...

像这样的热焊盘,过大电流行吗?        我是做电机驱动板的,瞬间电流有可能会很大

网友:
全连接在机器焊接时,应该没问题。一般做出十字形状,是考虑电烙铁焊接的吧?

网友:
百度了一下:

热焊盘(Thermal):在大面积的接地(电)中,常用元器件的腿与其连接,对连接腿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就电气性能而言,元件腿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但对元件的焊接装配就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①焊接需要大功率加热器。②容易造成虚焊点。所以兼顾电气性能与工艺需要,做成十字花焊盘,称之为热隔离(heat shield)俗称热焊盘(Thermal)。

所以说表贴封装的焊盘不一定是热焊盘。

网友:
热焊盘就是花孔,主要是为了加工时减少散热面积,易于加工,容易吃锡。
如果是双面没有热焊盘的话,如果烙铁功率不够大的话,不容易焊接好。因为没有散热焊盘的话,烙铁的热量容易被大面积覆铜给散光。

热焊盘只有中间几根铜丝跟覆铜连接,热量不容易流失,所以焊接出来既能达到标准焊接的要求又美观。

如果没有散热焊盘的话,拆除和大面积覆铜相连的器件也很困难。烙铁温度高了,会损坏器件。温度低了,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焊锡的熔点。

网友:
通常热焊盘会采用十字花型和米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