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中有些元件改不了封装?

楼主(2009-10-02):
我想把DIODE0.7改成DIODE0.4

弹出警告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因为重名了,应该可以改的。只不过不要和已有封装同名。

楼主:
是不是因为重名了,应该可以改的。只不过不要和已有封装同名。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元件重名吗?没有重名的啊,不只有这一个元件不能改,有很多都不能改,但有些能改的,我新放置的元件就能改.

网友:
看一看焊盘脚编号,有可能原来的是A K什么的,现在是1 2,两个PIN NAME对应不起来。

楼主:
看一看焊盘脚编号,有可能原来的是A K什么的,现在是1 2,两个PIN NAME对应不起来。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