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用正确的IBIS模型?

楼主(2009-10-02):
刚刚接触仿真这块,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怎么使用正确的IBIS模型,IBIS模型有什么命名规则?例如我想仿真下FCBGA998-945GMS这个封装,应该怎么样去找IBIS模型?谢谢

网友(2009-11-02):
同上,如果去找IBIS 模型啊

网友(2010-03-02):
很多公司都有模型的,可以下载,也可以索取。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