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线共用GND作信号回路

楼主(2009-10-04):
第一层和第三层的信号线都是参考层都是中间的GND1.信号回路在第二层都走在一起了,这样走线可行吗

网友:
共用参考层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只是影响大小的问题。
实际层叠设计中考虑到cost的原因一般都是共用参考平面的。

网友:
这么多高速线走在表层不太好吧?
共用一个参考平面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高频信号存在趋肤效应,再加上耦合的话
1层的信号会以2层铜皮的顶面为参考
3层的信号会以2层铜皮的底面为参考
影响很小

网友(2009-11-16):
高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噪声多数不是高频的。共用参考平面是没有办法的,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表层走那么多的高速线,实验板吧!
公用参考平面没问题,keysheha说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