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层过孔间距的问题!

楼主(2009-10-04):
请教一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有这两种情况出现呢?
图中的两个过孔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过孔,但是外径和内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内层安全距离会不一样呢?蓝色为split/mixe GND层,

网友:
过孔设置里面可以设置
setup->padstack

楼主:
谢谢了,原来是antipad的设置问题,原来还真没接触过,又学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