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电器规则检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0-05):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L5:  SCHEMATIC2, PAGE1  (5.50, 0.8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C3:  SCHEMATIC2, PAGE1  (2.10, 0.8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D7:  SCHEMATIC2, PAGE1  (3.50, 1.8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D3:  SCHEMATIC2, PAGE1  (8.10, 0.2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2:  SCHEMATIC2, PAGE1  (6.80, 2.70)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L1:  SCHEMATIC2, PAGE1  (1.30, 0.60)
上面代表什么意思?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我刚开始学习orcad,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教教我,谢谢喽

网友:
The part's reference (such as R or U1) has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For example, this warning occurs when a 74LS08 has been assigned a part reference U1B, but a 74LS32 part has been assigned a part reference U1A. Change the part's reference to an appropriate value, or use Update Part References to first reset, and then update the part references.

This warning also occurs when one part in a multi-part package is edited in place on the schematic. For example, this warning occurs when a part with part reference of U1D has been edited in place in the schematic, but U1A, U1B, and U1C have not. The edited part has lost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original library part. However, the other parts in the package have not lost this connection. Either use Update Part References to reset the edited part, or update the other parts to match the edited part.

楼主:
看着挺费劲的,不过明白了,就是说我原理图中元件的PIN和PCB中的PIN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