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232的区别

楼主(2009-10-05):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RS485与RS232协议的区别?
接口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2014-03-07):
1、物理电特性不同:232:1电平-5V~-15V,0电平+5v~15v而485分别为-2~6V、+2~+6V
2、工作方式不同:232全双工,点对点通信,485半双工,可下挂多个负载点;
3、传出方式不同:232单端传输,485差分传输

关于接口设计方面注意的问题:
1、ESD防护:TVS+C
2、浪涌防护:TSS+GDT
3、采用隔离或隔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