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和PADS怎么对比

楼主(2009-10-05):
大家好,问一下,如果我的orcad原理图改了,我想更新到原来的pads格 式的PCB中,我不知道怎么选的,我截图给大家,希望高手能指点!!

网友:
第一个箭头处加已画好线或布好局的PCB,即要更新网络的PCB
第三个箭头处生成的ECO文件导入到第一个箭头处的文件中

网友:
第一个箭头指向的是当前你要做修改的PCB图;
第二个箭头指向的PCB图是这样的——你在ORCAD里修改了原理图,生成新的网表(.ASC),新建PCB图,然后IMPORT这个新的网表,保存该PCB图。
要比较的就是这两个PCB图,你可以在UPDATE选项里先不选UPDATE,比较无误后再RUN,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试过比较新旧两个.ASC文件就不行,还请大虾们帮忙看看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