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分析下这个“ECO In Report”

楼主(2009-10-06):
** ECO In Report **

Tue Oct 06 10:23:39 2009

Input  File : d:\pads Projects\eco2pcb.eco
Current Job : Untitled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0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1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2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3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4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5
*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6
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D07

Attribute Dictionary was modified during import operations.?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were added to the Attribute Dictionary as non-ECO Registered:

50V

网友:
删除了D00到D07这8个网络

网友:
D00-D07为单接网络,要确认一下原理图是否正确。

楼主:
这种错误是否可以忽略呢?谢谢

网友:
如果你觉得可以忽略的话。

楼主:
如果你觉得可以忽略的话。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俺是新手。你的意思是可以忽略嗎?
另外,原理圖是PADS 自帶的那個SAMPLES裡邊的,怎麼會這樣呢?謝謝

网友:
问一下电子工程师,是否可以忽略。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