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信号线的线宽是多少啊??

楼主(2009-10-06):
最近要画个usb hub,但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网上查了好像是线宽7.5mil,线距7.5mil,周围20mil禁止步线,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线宽与线距主要是根据特性阻抗值和层叠结构等等计算出来的。

可按你说的进行。

网友:
    线宽与线距主要是根据特性阻抗值和层叠结构等等计算出来的。
    请问有关于计算线宽与线距的资料没有?

楼主:
    jimmy你好,现在板子已布好局,可惜计算出来线宽需要38mil,线距离55mil,若按这要求完全没有位置走线的,但如果按7.5mil就肯定可以,请问用7.5mil代替38mil行不行啊???

网友:
    如果这个板不用严格控制阻抗的话,可以按7。5MIL进行。

网友:
    线宽与线距主要是根据特性阻抗值和层叠结构等等计算出来的。
请问有关于计算线宽与线距的资料没有?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关于阻抗计算的贴子,如SI8000

 这有个文档,供参考: pcb阻抗计算方法.rar (190.2 KB, 下载次数: 410)

网友:
    SI9000阻抗计算实例

楼主:
    线宽与线距主要是根据特性阻抗值和层叠结构等等计算出来的。
请问有关于计算线宽与线距的资料没有?
引用 网友A:

有个软件计算出来的,这个我没有,但我上司就有

网友:
    不错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2009-11-23):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2010-05-11):
usb差分一般要求90欧姆的阻抗。如果你是高速usb,最好做阻抗控制。

你可以问你的pcb制造商给你一份阻抗控制的要求,按照他们提供的要求做就可以了。
他们会告诉你不同的叠层和板厚,你需要的线宽和间距的。

网友:
这是某个pcb厂商提供的

TOP----------------------------------1.9mil
       1080*2     5.6mil
GND---------------------------------1.2mil
        Core  44.5 mil
PWR---------------------------------1.2mil
        1080*2    5.6mil
BOT----------------------------------1.9mil

板厚:62*0.0254=1.6mm

顶层和底层:
单端线宽5.3mil,阻抗值65欧姆;

差分线宽8mil间距8mil,理论的差分阻抗值为:89.95欧姆
可按90+/-10%控制

差分线宽7mil间距10mil,阻抗100欧姆

差分线宽5mil间距11mil,理论的差分阻抗值为:117.92欧姆
可按120+/-10%控制

网友(2010-06-30):
1,根据叠层,可以用SI9000计算一下各层线宽线距,按计算出来的值进行设计。
2,根据之前的经验值进行设计
3,联络制板厂商,索取资料,对线宽线距进行参考

做板时告诉制板厂哪些线是差分线(线宽多少线路多少)阻抗控制在多少,他们在做板时也可以通过微调铜厚,基板厚,线宽等进行阻抗的控制。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0-08-08):
请教27楼,1080*2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1-05-04):
按你的板厚阻抗跌購換算,可請pcb板廠算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