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sch时出现很多*号,求助

楼主(2009-10-06):
如图,画sch放置任何元件都会出现很多*号,请教如何去掉*

网友:
第一次见这奇怪现象

网友:
双击元件,把hidden field的勾去掉

楼主:
hidden field的勾已经去掉了,还是那样

网友:
那意思是原来有勾?lz随便建一个sch文件,放个元件发上来我看看

网友:
这个以前解决过 这是隐藏了再打开出现的!在库里面下看看是不是一些属性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