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里面如何做方孔的焊盘啊?

楼主(2009-10-06):
请教:protel里面如何做方孔的焊盘啊?
谢谢!

网友:
 焊盘属性,将形状改为矩形

网友:
汉化得很彻底哦

网友:
lz要的是方形孔,不是方形焊盘,这个只能用机械层画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理想解决办法。只有用拼凑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了,上论坛搜一搜,我个人推荐用机械层画。

楼主:
我搜搜看~~~

网友:
建议不要经常采用汉化版
很多时候都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