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9-10-07):
附件是一简易的张弛振荡器,我在TIME DOMAIN看到的都是一条直线,是什么原因?,是不能起振,还是设置不对?
我想看到各点的波形,在TIME DOMAIN中要如何设置?

SCHEMATIC1 _ PAGE1.pdf

SCHEMATIC1 _ PAGE1.pdf

楼主:
附件发重复了

楼主:
发为图片比较方便看

楼主:
难道没人愿意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主确认电路没错吗?我按这个电路仿了下,也是一条直线

网友:
    应该没有错,可能和555电路利用微小噪声起振一个原因,PSPICE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电路没有错,
    实际起振是利用微小噪声起振的,有没有办法解决,还是PSPICE仿不了这类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到网上搜索下,这个问题,有一片文章是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