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PROTEL做PCB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请教:

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问题,但是运行以后

相应的结点没有添加上去,重复了几次还是这样,请问高手,碰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希望能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怎么我做的封装都在PCB上面没有相应的电器连接呢?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pcb库中无此元件封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我做焊盘的时候焊盘的板层没调好,应该在MultiLayer层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