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器件重命名问题

楼主(2009-10-07):
各位XDJM,/ i+ m$ q. m& B1 s) W
        小弟最近整一个项目,有十多张原理图构成的,有三千左右元件,用的是altium软件,花了一段时间把原理图和PCB布局整好了,但现在要修改其中的一张原理图,几乎变化很大,我想请教如何能把新的原理图导入PCB中,而不破坏现有的布局,但要使得原理图的标号与PCB板的元件标号一致呢?不会是在原来元件标号的基础上一个个手动添加吧,元件很多,还是有其他方便的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可以先修改PCB的标号,然后反注到原理图中!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