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PCB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9-10-07):
请教:
如下面两副图所示

问题是出自哪里呢?高手教教我。

楼主:
你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办呢?

网友:
好像一个是02 一个是O2吧 你仔细看下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这个我也考虑过,调试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从PCB库中粘贴名字到你的原理图中。在重新添加库文件

网友:
看下是不是LIBRARY对应错误,在菜单design-add/remove LIBRARY中查看~~~

楼主:
6# cherry+terry
我试过了没用,后来我从新生成了网络表,添加元件库,再导入一遍可以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0-01-13):
SCH  里面 器件封装名跟 LIB 里面的名字不一致   SCH  找不到对应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