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中单面布线PCb版图导出到新的PCB单面板中

楼主(2009-10-07):
之前画了一个PCB文件,pcb版使用的是双面板(导入的时候没有注意),最后使用单面布线完成了板子;现在想要改成单层板的结构,不想从头画板子,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直接将布的线和元件导出到新的单面板上。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拿双面板去做板子,这样焊盘都是镀金的是不是太浪费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此PCB图不需要改动,只要与加工厂讲是做单面板就行了。至于焊盘镀锡镀金与单、双面没关系,是根据用户要求制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是新手第一次制版,没有经验。

问一个新手问题,一般在连接两个焊盘时,布线是不是一般比焊盘略大会好一点。还有连线时是只连接到焊盘中心即可,还是用粗一点的线包围焊盘(前提当然空间足够)

网友:
布线宽度是根据其电流大小和空间选择的,条件允许选宽不选窄,电源、地线尽量宽,也可以铺铜。连线只连接到焊盘中心即可,焊盘与连线间要加粗可以加泪滴,除非特殊需要不必用粗线包焊盘。另提示前面问题:单面板都是用底层布线,如果用顶层画线不与制板厂说清楚可能会把板子做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