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做的Protel封装为什么导入PCB以后没有相应的电器结点连接

楼主(2009-10-08):
请教:

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问题,但是运行以后

相应的结点没有添加上去,重复了几次还是这样,请问高手,碰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希望能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我做焊盘的时候焊盘的板层没调好,应该在MultiLayer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来占沙发喽

顶了,路过肯定要踩一下的.....搞笑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