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多一张原理图?

楼主(2009-10-08):
pads中,如果图纸比较大,可以多做几张图纸,即一个原理图中其实是几张图纸集合起来的
请问AD9中有这项功能没有???

网友:
可以!你新建原理图就可以了啊!

网友:
在请问protel转化PCB时怎么把整个原理图用网络表表示出来呢,我怎么转化成网络表都是子图的网络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立 层次原理图  我用的AD SUMMER   你用99找那个图标就行了 注意修改过模块的名称

网友:
楼上正解,做层次原理图有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2种操作方式。

楼主:
谢谢解答,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