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重新显示 REF

楼主(2009-10-08):
请问怎么重新显示删除了的元件REF

网友:
双击元件,然后点visibility,勾选reference designator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右击元件,ADD NEW LABLE 也可以

网友:
双击元件,然后点visibility,勾选reference designator就可以了,怎么我在的005 SP2版本里看不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