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灌铜问题!

楼主(2009-10-08):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有一问题一直迷惑不解,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pads中灌完铜,保存再打开后原来的灌铜区域出现灌铜的边框而不见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疑惑。如果铺的是网格,如何知道间距和线宽?

网友:
是这样的啦!在重新灌铜就可以了!

楼主:
2楼的你可以看ADD DRAFTING,然后选择OPTION,去掉DEFAULT前面的勾号,底下的就是网格的参数。

网友:
这个好弄 重新打开后 灌铜是有  只是没显示而已, 可以从:tools/Pour Manager../Hatch 栏下点击 start  就会显示出来了,
 个人感觉 这是PADS 的一大缺点 每次都这样 很麻烦

楼主:
是啊,这样的话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