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不能移动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5金币
我练习画PCB,自动布局以后,发现不太理想,
想手动调整一下,可是元件不能移动。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按S---I     框选中元件
然后在移动
这样就OK了!

网友:
看看元件是不是被你Lock了

楼主:
谢谢!
没有lock,属性中lock前没有打钩。

楼主:
还有,一点击上面的元件,就出现一个十字,只有十字能动。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谢谢楼上!
按你的试了一下,移动整块板子可以,但是移动一个元件不行。
怎么这么费劲呢?!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你单单框选单个元件在移动嘛

楼主:
我单框选一个元件,元件不动啊!
见了鬼了。

网友:
加我QQ:403108201

把文件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搞定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重新建了一个PCB文件,
自动布局就可以移动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