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5金币
我练习画PCB,自动布局后,不太理想。
我手动调整,可是老是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见附件,怎么解决呀?
谢谢!

网友:
这是Protel软件的问题
当Protel在执行复杂算法时,比较容易引起错误,通常是地址引用错误,就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遇到这个问题通常点击Ignore  忽略就ok了!否则protel 会自动关闭软件!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停止自动布局就好了。

网友:
修改后手动存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