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各位大侠看看我的仿真是否正确

楼主(2009-10-09):
刚刚开始接触仿真,请各位大侠多指教。公司有个用lpc2478加上sdram的项目,想仿真一下si。如果2478做输出,sdram做输入的话,即使不用串阻,效果也是蛮理想,但是如果2478做输入,sdram做输出,仿真的效果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因为2478的输出阻抗比较大,有39.2欧姆,板阻抗设计为50欧姆,因此匹配问题不大,但是sdram的输出阻抗只有9.8欧姆,和板子阻抗差别较大,因此效果不好,有较大的振铃。因此我想只在DQ0~DQ31上靠近sdram的地方增加33欧姆的串阻,而地址线,控制线因为sdram都是作为输入,所以就不用串阻。  这样仿真的效果就好多了。  各位大侠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另外,感觉增加了串阻后,延迟比较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2009-11-10):
刚刚开始接触仿真,请各位大侠多指教。公司有个用lpc2478加上sdram的项目,想仿真一下si。如果2478做输出,sdram做输入的话,即使不用串阻,效果也是蛮理想,但是如果2478做输入,sdram做输出,仿真的效果不是很好。 ...
引用 网友A:

串阻可以有效的改善信号质量,不过串阻本身也会引起power dissipation,要注意加串阻后确认双向信号都是否满足输入逻辑门限
延迟的问题要看是否满足setup/hold time margin

网友:
觀念正確。
若你選的引腳 p3.1 ,model 為 "bpts5ptpht5v_pu " 確定 是你要的,那應該就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