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中可以用焊盘代替吗?

楼主(2009-10-09):
谢谢

网友:
说清楚代替什么

网友:
过孔吧?! 可以……

网友:
过孔用含盘代替是否更好?

网友:
可以代替用,要注意焊盘属性设置!

楼主:
是 shape,我已经解决了借助keepout.想实现的是在shape 中挖个有规则的圆.就像铺大块shape时一般要给电容封装是0402的器件开窗,在protel中不是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