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中的约束区域设置怎么弄

楼主(2009-10-09):
各位高手,小弟刚开始学习allegro,使用的是16.2的版本中的Allegro PCB Editor和于博士的教程。但是于博士使用的是15.7版。在里面有一节讲到约束区域设置时,在16.2中找不到对应的。虽然其他的约束也没有,但是通过实验解决了。但是这个约束区域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设置,而且我安装的这个16.2版本中约束管理器的帮助文档居然找不到,没法看帮助。只好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约束区域的设置应该怎么弄。

网友:
约束管理器里面有physical和spacing中都有Region这一栏,你可以好好研究下
自己研究出来的才有成就感

网友A:
看下这个

楼主:
谢谢二位的热心回应,刚才试验了一下,确实如此.刚开始学习,有些地方还要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功能,在约束管理器里面有physical和spacing中找到了,但是是灰色的。无法创建,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

楼主:
To T45524093:
     我研究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必须使用合适的破解版软件,第二是必须使用GXL版本的,如果你打开PCB EDITOR,开始中的选项里面没有GXL,那么是无法创建这些约束的。

网友(2009-12-21):
我已解决,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1-07-13):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

学习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