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版主与高手 logic sheet边框自制与添加方法

楼主(2009-10-10):
在库里,lib里lines里新建与编辑都是灰色的,不像元件库

网友:
logic sheet 的边框你可以在PADS Logic或PADS Layout里面用线画好,然后将画好的线和文字全选,用Combine功能将线和文字联合起来,再用右键里的Save to Library...功能添加到线库里,你画电路图时从线库里添加进来就行了。

网友(2009-12-13):
pads自带的边框尺寸不能就地修改? 太大了 占了一半面积  没地方画图了

网友:
自己新做一个多浪费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