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啦,零件出不来

楼主(2009-10-10):
如题,零件导不出来,报如下错误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怎么解决呀,大侠们救命啦

楼主:
在线等待您的答复,谢谢

楼主:
我只是新定了一个坐标它就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引脚对不上啊,比如说你的原理图里某个元件的封装是10个脚,而pcb库里对应的那个是11个脚;还比如说原理图里的引脚是1、2,而pcb库是A、K,只是举个例子,这些都是我以前碰到的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其中一种方式:修改device

网友:
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改原理图里面的的封装,一个就是改pcb封装
会做封装就肯定会改

网友A(2015-01-26):
只能一一对应才能放置元件吗?如iNand有上百个空脚都要全部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一对应才能放置元件吗?如iNand有上百个空脚都要全部画出来?

symbol的pin数量和PCB Footprint的引脚数量 当然要一样啊~不然如何对应~

网友:
    原理图和pcb的symbol pin脚要对应啊

网友:
    把原理图和PCB引脚一一对应就好了,经常会有这样的封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