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腹部接地和散热封装问题

楼主(2009-10-10):
各位好,我在做一芯片的封装,共有8个pin,均为贴片pin,datasheet要求芯片腹部接地,并要打4x4个散热孔,这个怎么处理呢,初学allegro,别见笑。谢谢。

网友:
好像可以搞成9个pin,中间就是大焊盘
也可以中间弄一块shape

网友:
方法一:把中间的大焊盘做成一个PIN,这需要在原理图中也做这个焊盘的管脚定义,而且必须把这个管脚在原理图中接地
方法二:在芯片的腹部画个SHAPE,网络属性为地,再打过孔,如需要,可以把这个shape设置阻焊,这样铜皮就漏出来了,方便散热

网友:
补充一点,有某些FPGA芯片,中间也是有焊盘,一般是内核的地,不接是不行的!

网友:
的确是的,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