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10-11):
5金币
我学习画PCB,照着书上的练。
自动布局后,自动布线。
可是点击“ROUTE ALL"按钮后,
没有反应。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可以 但是你的规则设置的太小,所有有些线需要你手动修改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
看看你的rule 设置,是不是把间距设的过小!程序不能执行!还有你的板子是双面的还是单面还是多层,看看你的层布线的设置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板框或者你的那些器件都在板框外面,我只知道这两个了

网友:
1楼把你的文件传上来,看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多半是你rule设置的相冲突了,检查下rule吧

楼主:
多谢各位,请看附件。

楼主:
各位支招啊!

楼主:
改了间距,还是不行,双面板。
请大侠指教。

楼主:
高手呢?我文件传上来了!

网友:
导线间距设置太大(最小59mil)改成20mil即可,同时部分导线设置太宽,可以设置一个最小线宽,比首选小一些而且满足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