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tasheet

楼主(2009-10-11):
请教
在设计原理图时
主要看芯片datasheet哪些内容(如何根据datasheet来连接电路)

网友:
在设计原理图时,主要看芯片datasheet以下内容:
(1)了解一下芯片的基本描述,从而了解芯片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2)查看芯片的电源供电范围,设计芯片的电源;
(3)查看引脚,包括引脚分配,引脚性质(电源引脚、控制引脚、数据引脚以及特殊引脚),以及了解引脚的输入与输出。
(4)根据芯片datasheet提供的参考设计电路(部分芯片datasheet是提供官方的参考设计电路的),这些电路是通过官方验证的,可以直接使用,或根据自己的项目要求,修改这些电路;
(5)了解芯片封装(虽然在PCB设计中才用到),一般芯片都有几种封装形式,根据自己的项目选择。
差不多就这么些吧!可能不完善或啰嗦了些。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

网友:
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说很多时候还要看那些电气特性的框图,那要求可能就高了

网友(2009-11-18):
总结的很好 非常感谢